2812死区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0-05-31):
请问:  我看了好多书中说: 死区时间=DB定时器周期*DB预定标系数*CPUCLK周期。
但是Hellodsp开发板的实验教程的第三个实验的程序清单里面,有这么一段:

这不是说死区时间=DB定时器周期*DB预定标系数*T1时钟周期吗?

论坛里面还有帖子说是高频外设时钟。

不知到底是什么!  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哪些帖子说的?

网友B:
不能那么理解吧

网友C(2013-04-19):
我也在疑惑中,我看了官网的技术文档,文档上面有一个基于25ns的高速时钟的死区时间表,里面是按照高速时钟进行计算的。你可以去查证一下

网友D:
死区时间=DB定时器周期*DB预定标系数*HSPCLK时钟周期

网友E:
看来, 论坛里看到的信息, 不能当真理, 是有可能是错误的.
要加以甄别使用

网友F:
不要盲目地相信得到的信息,掌握信息甄别的四种方法。

网友G(2014-06-24):
引用 网友F:
不要盲目地相信得到的信息,掌握信息甄别的四种方法。

最重要的就是写好程序弄个示波器检验一下就知道死区时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来, 论坛里看到的信息, 不能当真理, 是有可能是错误的.
要加以甄别使用

实践去检验真知!

网友G:
亲写个程序去校验一下就知道了,我昨晚上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通过示波器看波形得出就是利用高速时钟的

既不是CPU中期也不是T1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