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生产线的射频测试

楼主(2010-05-31):
各位,一个GSM 手机项目快要量产了, 之前一直是研发阶段的射频测试,如peak output power, spectrum due to modulation, frequency/pahse error.....和天线厂的一些天线性能测试,但是量产阶段手机整机的射频测试没有接触过以前,各位大虾帮我解决一下,谢谢大家了:
  -手机量产阶段都有哪些射频测试啊?
  -因为是量产,测试量比较大,是用软件和GPIB接口测试吗
  -天线的测试怎么办呢, 我们不能像天线厂那样用chamber测吧?是耦合测试啊,但是具体的指标怎么订啊?
  -辐射杂散需要测吗?如果是CMU200, 可以直接测出辐射杂散啊?
再次感谢了。。。

网友A:
射频很多东西在研发阶段就测试好了,量产时只是检验一下天线有没有装配好,没那么复杂,简单点只要一个耦合板加一台8960或CMU200或CMD55就可以了,主要看功率来检验天线有没有装配好。

网友B:
量产时 可不是只检查天线啊。。。
boardtest,finaltest 是必须做的
在实验室调试没有问题,不等同于工厂生产没问题
手机的校准可是在工厂进行的,校准时线损设置的不对,或者仪器有问题,都会影响到手机的性能

1.-手机量产阶段都有哪些射频测试啊?
GSM手机  FinalTest  avg.powet  ;  phase error peak  ;phase error RMS ; frequecy error ; power vs time ;modulation ;spectrum ; RX level ;BER 都是要测的
          天线就不需要测这么多了,测下功率  误码率 应该就可以了
2. 因为是量产,测试量比较大,是用软件和GPIB接口测试吗
一般都是这样  虽然网线比GPIB传输快
3. -天线的测试怎么办呢, 我们不能像天线厂那样用chamber测吧?是耦合测试啊,但是具体的指标怎么订啊?
屏蔽箱 耦合板   指标就是国标  线损设置会大不少
4 -辐射杂散需要测吗?如果是CMU200, 可以直接测出辐射杂散啊?
这个一般不需要测

网友C:
工厂测试很简单的,跟4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D(2010-07-16):
我们可以帮你调手机天线!
大显科技,专业设计研发手机内置天线,有全套的测试仪器,欢迎上海的朋友来公司参观。
联系QQ:370265237
手机:1358581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