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耗电流影响因素

楼主(2010-05-31):
.手机处于待机状态时会接受一些什么信令
2.手机待机耗电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请好心人给予解答,可以附上资料哦,谢谢![

网友A:
顶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同求~~~没有高人么??~~~~

网友C:
待机电流是指手机开机并完成自检的全过程后,手机处于睡眠和检测广播信道的交替工作状态时所消耗的电流。

应该跟网络信号强度大小有关,其他请补充

网友D:
探讨下:
其实测试有很多状态下进行
1,通话下,手机可在实际通话或和8960联接下测试(最大等级,型号在-60---800)
一般是300MA以下
2,待机状态下:手机有信号下,全部LCD黑屏以后(3MA以下)
3,关机电流:就是手机开机,再关机以后,一般是0MA
其他的电流测试,可单独进入其一项测试(比如照相)
  但是个人认为,实际使用和实验室测试的还是有一定的误差,只能是85以上吧!
       还请大家一起沟通!

网友E:
楼上的第2点和第3点我不是很赞同
   第2点手机开机有信号且稳定灭屏后会进sleep即省电工作模式,这个时候应该算是平均待机电流
   第3点关机电流即关机后(电池没取下)这时候也是耗电的,只不过是uA级的(好点的可以小到10几毫安)

个人的观点如下:
1.手机正常网络待机状态下会进sleep模式,但会向网络间隔性发送rach signal (大约在几百ms左右就发送一次),所以这个时候手机arm和dsp都会醒来一次

2.手机arm和dsp醒来的时候功耗会比较大,正常稳定的网络信号,这个醒来的时间都不长(大约十几ms左右)

3.如果手机处在不稳定的网络环境下,则手机基本上是进不了sleep的,这个时候手机的待机功耗则非常大

所以待机的时候功耗影响
跟网络有很大关系(如果网络部稳定则),还有就是手机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功耗优化情况

网友E:
更正一下 “只不过是uA级的(好点的可以小到10几毫安)”
应该是 “只不过是uA级的(好点的可以小到10几微安)”

网友F:
和信号强度关系很大

网友G:
回复 网友E:
顶6楼啊,呵呵,我平常测的时候关机时电流在100多ua,哈哈,俺做的是山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