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Tool能把手机中的软件导出来备份吗?

楼主(2010-05-31):
在终端手机维修MTK手机时能否用FlashTool工具或者其它工具导出软件用来备份,如果可以如何操作呢?

网友A:
这个好象不行吧,但我见过用多串口的下载工具保存RF校准过的参数。

楼主:
保留校准参数是可以,我现在是想导出一台机的软件备份,应该量肯办法的,期待达人。

网友B:
基本上难于上青天

网友C:
最新版本的flash tool支持Nv backup & restore的功能.

网友D:
这么神奇,做高仿机不是更容易?

网友E:
NV BACKUP—RESTORE。那就等于是保存RF 校准。

网友F:
是可以读出来的,但好像有些硬件加密的,读出来后写到另外一台机子里面也不能开机。

楼主:
我只是想针对同一款机,特别是MTK的国产机,比如有两台同样的手机,手头没有软件但其中有一台是好的,而另一台是芯片坏了需要更换,换了之后肯定要DL软件的,没软件开不了机呀,我就想能不能想个办法把这台好机的软件调出来做个备份,再DL到那台换了芯片要DL软件的机器中。

网友G:
是可以的,在flash tool里有一个 Read Back是有这个功能的,注意你地址要写对

楼主:
在flash tool里确实有一个 Read Back这个功能,但我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可能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H:
Read Back是备份校准数据的,不能用来备份整个软件。

楼主:
有说可以的又有说不可以的,到底可不可以呀?

网友I:
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可以。那设计公司的1W元的软件工程师可以下岗了。

楼主:
我想应该可以,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象校准参数的保存、UI的更换、内置铃声的更换等这些东西不照样可以进行,其中的校准要用到的设备不也要几十万元吗?更何况MTK的源代码不是也开放了吗?还是期待达人。

网友J:
有RFTOOL就可以把,RF参数读出来写进去啊

网友K:
FLASHTOOL工具是可以的,但要知道软件的地址.

网友L:
完全可以!我用过!选择-readback -指定rom文件-更改rom文件的FLASH地址范围,指定保存位置就行了。不过该功能对于MTK6226芯片硬件加密后无效。其它的我用过,写入另外一台机后均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
针对市场上多数用的是6225和6223,“选择-readback -指定rom文件-更改rom文件的FLASH地址范围,指定保存位置”
选择-readbac后是不是要先"Add"产生一个ROM?

网友M:
不可以的

网友N:
不行的啊!可以保存参数也需要相应的datasheet

网友O:
用烧录器读出来,再写进另一个FLASH里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只可以保存FAT数据,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保存的NVRAM区块地址,方可以保存,既然保存了,当然也可以下进去了,哈哈!

网友P:
MTK读取的一般不行,代码里面有加密,需要对读取的文件进行**

网友Q:
回复 楼主:
是可以的,我也用过,按照19楼所说的方式去做是可以的,你需要确定FLASH的容量大小,然后根据FLASH算出地址,就可以了!MTK所用的flash是MBIT为单位的哦!至于楼上有些人说的像RF数据啊,也是可以提出备份的,只不过你需要有database才可以,用META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R:
不会吧,这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