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替代521-1的光耦吧?

楼主(2010-05-31):
(无正文)

楼主:
耐心等待:D

网友A:
现在最常用的是PC817

网友B:
确实,现在常用的应该就是PC817了。

网友C:
还有K1010、PS2501、TIL197、TIL917等。

楼主:
谢谢诸位,如今这521-1价格涨得太厉害了。他们也推荐817,我也没看datasheet,我的工作频率在1mhz以内,817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再次请教:可以直接代换么?也就是原来电路521周围的限流电阻不需要做什么调整吧?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带换的,我有个项目就是直接替换的。至少到现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E: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的,而且PC817和TLP521的电流传输比是不一样的。如果可以的话,你把TLP521光耦那一块的电路给我看一下,包括电源电压,上拉电阻下拉电阻。

网友F(2013-07-18):
还是看应用吧 817还不能完全替代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