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PORTB口作输入读到全是0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我使用16f887 的PORTB中的RB0/ RB1/ RB2 (IC的8/9/10)用作按键检测,端口开启内部上拉,也外挂外部上拉,用示波器看到引脚电压=电源电压,然而,读到的RB0的值是0,不是1.请教高手门,这是为什么?

当初怀疑是ICD的影响,使用软件仿真故障依旧,配置了关于PORTB口的相关寄存器,如下:

寄存器配置为:

RBPU=0;
WPUB=0Xff;
ANSELH=0x00;
TRISB=0X07;

软件仿真后,系统特殊寄存器的值为

我使用的编译器是
PICC std 9.6
IDE 8.15.

读按键语句为:
if (RB0==0)
{
      key_c|=0x0001;
}

请教高手: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与PORTB端口相关的寄存器没有配置好吗?芯片更换过已经排除芯片损坏的问题.

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你的程序配置为 数字输入口没有;

网友B:
ANSELH
你配置一下这个寄存器试一下

楼主:
问题找到了,感谢楼上两位.

因为在用硬件作输入的时候,忘记将ANSELH配置了.当用软件仿真的时候,虽然将内部上拉打开,PORTB寄存器显示的值并非引脚输入电压值,因PIC的IO是 读修改写的模式,所以PORTB寄存器显示为0,并不代表实际引脚为0.
后来配置ANSELH后.用硬件测试后,一切正常.

再次感谢楼上两位

网友C(2018-03-15):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感谢楼上两位.

因为在用硬件作输入的时候,忘记将ANSELH配置了.当用软件仿真的时候,虽然将内部 ...

ANSELH是什么,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