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供电:怎么从一个0~30V直流电源得到+-15V电压

楼主(2010-05-31):
请问怎么从一个0~30V直流电源得到+-15V电压给运放供电?
是不是一定要双路电源才能得到+-15V?
谢谢!

网友A:
很难从0~30V直流电源直接得到+/-15V电压。
比较好的方法是用一个开关电源,30V输入,+/-15V输出。

网友B:
0~30V?
我的神啊,
如果是0~30 (0就算了吧,)
先不说0~5V左右,的电流要多大(相对来说)

就是:15~30V时得降压, 0~15V得升压这就得多考虑用升/降兼容的电路了.

楼主:
那是不是得用两个才行,串联成-30~30

网友C:
。。。。。应该很少有运放有参考接地端吧?一般运放就两个电源端,不过输入输出就要看你的应用了
到TI中国看看,有个文件“运算放大器的单电源供电”很好,我有,只是因为不知道怎样上传,所以只有你自己上去查了

网友A:
4楼:
模拟技术版面有位xiaozishan发了个帖,贴出的电路图其目的就是你要的分裂电源。但他的电路有些问题,需要改进。
其实,如果是只供一片运放用电,另加一片运放可能就差不多了。增加的这片运放接成跟随器,同相输入端由两支相等的电阻分压到30V中点,其输出端即为分裂后的地。若需要的电流较大,可以如这位xiaozishan那样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