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谁能说说工作原理,谢谢了哦

楼主:
这个电路谁能说说工作原理,哪里的接法有错误,详细点,谢谢了哦,还有插入过知道末端电压,如何选择器件,谢谢。如果懂的情帮忙说的详细一点,不要只言片语,谢谢。。

网友A(2010-06-01):
好像就在前几天发过此图,是谁发的却忘记了。
此图目的是在工频的每个周期触发晶闸管导通,从而在变压器T2次级产生衰减振荡。
但此图错误不少,从工作原理上就有错。
楼主不必再在此电路上纠缠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做一个电蚊拍的电路啊!看起来很像!电容降压,电容培压.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有点像氙灯的预燃电路  就是一个高压的触发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