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款超声波模块的问题(附图)

楼主(2010-06-01):
在淘宝买了2块超声波模块,附图。

使用方法:

模块工作原理:
(1)采用IO触发测距,给8--15us的高电平信号即可;
(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IO输出一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
    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5、该模块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在发射端加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然后在接收端开始计时等待高电平输出,当此口变低电平读出定时器的值即为测距时间,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一定时间返回接收器,接收端收到一个下降沿,这个过程就是超声波的传输时间,用下面的公式就可以测算出有形物体到测距模块的距离:
    距离=(超声波传输时间/2)*340m/s

楼主:
问题:
我发出一个PWM,高电平占空比15US,接收脚没有变化。很费解。

看例程,51里面的有这样一段:
while(1)         //程序循环
    {
  EA=0;
         Trig=1;
        delay_20us();
        Trig=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在Trig引脚
        while(Echo==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EX0=1;          //打开外部中断
          TH1=0;          //定时器1清零
        TL1=0;          //定时器1清零
         TF1=0;          //
        TR1=1;          //启动定时器1
   EA=1;

着色部分不解,发出一个脉冲后为什么循环等待?应该是循环发脉冲才是啊,否则若前面没有障碍物,不能返回信号,但是突然又障碍物,却没有发出超声波。

网友A:
我也是在做这个,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着色的是超声波接收的时候有一个持续的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了就停止计数,楼主解决了吗?我是主要模块有反映,但是就是测不出距离,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你的模块和我的一样吗

网友B(2012-08-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