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3035电路问题

楼主(2010-06-01):
MC33035的Datasheet第19页有一个图39,对于其中连接在引脚1、2、24上的1k电阻不甚理解,请各位帮忙分析解惑。
1、2、24引脚是PWM输出端,用作功率开关管的驱动。我认为,1k电阻的当前接法的最坏情况会导致功率管不能可靠通断。因此,该电阻应当接在1.1k上拉电阻的右侧。

网友A(2014-04-19):
最好发个图看看吧。
现在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