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0-06-01):
各位大侠,在此电路中Ic1约等于Ir和Ic0,T1管处在放大状态,可以理解,T0管怎么也处在放大状态,T0的基极和集电极都连在一起了,无法使集电结处于反偏的状态,而三极管处在放大的状态的条件有一条就是要让集电结反偏,为何,请大侠们指点,谢谢了

网友A:
T0管基极和集电极相连后相当于一个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点费解~~~

楼主:
为何这么多人查看,却很少人回复呀?

网友B: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电路。LZ为什么说T0处于放大状态?此管子是处于饱和状态!B和C的电压相等,处与饱和导通状态。还有,LZ说的“电路中Ic1约等于Ir和Ic0”,只有T0和T1的参数完全一样,才能成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书上解释的T0和T1是处在放大状态的,因为在推导公式的时候用到了贝塔参数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如说说为什么不在放大区?

其实直接按照二极管来理解没什么问题

楼主:
7# bbyeah 听我们公司一个做模拟设计的工程师讲,当Vb和Vc相等时也能使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这是一个临界状态

网友C:
确实是处于放大状态的,你们本科模电课没讲么?
用二极管来理解的好处是方便计算ib,然后得到一个和管子面积呈比例的电流

楼主:
10# bbyeah 我们的 教材上是说,三极管处在放大状态的情况是当集电结反偏,发射结正偏,没说基极和集电结电压相等也能处在放大状态,故有此一问

网友C:
那你得去翻书为什么要在集电极上做反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能理解呀,但是我想知道,如果不反偏的时候,如题就是集电极和基极连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也会遵循Ic等于贝塔倍的Ib的?

网友C:
满足beta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先

网友D:
从多子少子的角度理解会更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回复!!!

网友E(2010-07-19):
三极管处于放大区的条件是集电极反偏或零偏。

网友F:
7楼的图很好。反偏是很笼统的说法,准确的讲要根据图中VCESAT那条线,线左边饱和区,右边放大区。

网友G:
这个也费解?基极和集电极短接,也就是Vg=Vd,也就是Vgs=Vds。放大太的前提,Vgs-Vth《=Vds,显然成立。

网友C:
回复 网友G:
你给的这是MOS管的模型...

楼主(2010-08-24):
大家积极的发言呀:)

网友H:
T0应该是工作在临界饱和状态

网友I:
T0是工作在临界饱和状态。在理解上可以认为是当二极管来使用。

楼主:
还有高手有独到的见解吗?

网友J:
应该三极管结构有关吧,
发射结加了正向电压,大量的电子越过发射结进入基区,基区很薄,参杂浓度也低,所以只有一小部分被复合,集电结两边电压相等,没有偏置,但是基区电子浓度高,集电区面积大,所以大部分电子还是会扩散到集电区形成集极电流
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位低调的小哥积分虽然不高,但观点和俺不谋而合,赞一个:lol

网友K:
确实和三极管的结构及界面浓度相关。
发射极的浓度较高,同时BE正向压降导致在BE界面的基区有电子聚集,在BC由于电压为0或反偏,在 BC界面处基本没有电子或浓度很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扩散电流,由浓度高往浓度低的扩散(化学势?)。很显然如果BC正偏的话(C电压低,在BC界面处有大量电子的话,那这个扩散电流化学势就很小了,基本没有扩散电流了。所以Ib
会增大来进行复合。另外29楼说的浓度低的提法欠妥,实际上在正常的放大状态,少子(电子)的浓度还是比基区掺杂浓度低不少的。之所以电子能跑过去是因为电子在基区有个扩散长电,不是一进入基区就被复合掉。

网友L(2013-02-26):
引用 楼主:
为何这么多人查看,却很少人回复呀?

因为很多人和楼主有同样的疑惑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电路。LZ为什么说T0处于放大状态?此管子是处于饱和状态!B和C的电压相等,处与饱和导通状 ...

记得模电上说VCQ=VBQ
是放大与饱和的临界状态 但是属于放大状态

网友M(2013-08-02):
没有大神帮解释下吗?我真的挺困惑

网友N:
换个思路,BJT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直流放大作用的,只是放大倍数下降,B/C短接,BJT实际上处于临界饱和的状态,此时的放大倍数与工作在放大区的放大倍数基本一致。BJT中的镜像电流源实际上由于有基极电流的存在,还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因此有的设计还价格一个驱动BJT,以便减小基极电流的影响。

网友O:
Vb等于Vc时,还没有完全进入饱和,临界于放大和饱和之间。所以bate值也大约不会下降太多。

网友P:
我是学微电子技术的,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帮你解释一下,首先,我们说的放大倍数B是定义的发射结正偏,集电节零偏。其次,T0管的Uceo近似等于Ubeo,所以管子不会处于饱和状态,楼主基本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Q:
应该是处在饱和和放大的临界状态,故可以采用放大状态才回有的公式。就是在饱和状态的话,载流子扩散的话也会形成I才,采用公示可能是好理解吧!

网友R(2016-12-16):
T1管处于放大状态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