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望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楼主(2010-06-01):
最近在学习arm,用汇编写了一段简单的启动代码,用ADS编译时出现unkown opcode的错误。代码如下:

IMPORT |Image $ $RO$ $ Limit|
IMPORT |Image $ $RW$ $ Base|
IMPORT |Image $ $ZI$ $ Base|
IMPORT |Image $ $ZI$ $ Limit|

IMPORT Main
AREA Start,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Reset LDR SP,=0x40003f00
LDR R0,=|Image $$RO$$ Limit|
LDR R1,=|Image $$Rw$$ Base|
LDR R3,=|Image $$ZI$$ Base|

CMP R0,R1
BEQ LOOP1
LOOP0 CMP R1,R3
LDRCC R2,[R0],#4
STRCC R2,[R1],#4
BCC LOOP0

LOOP1 LDR R1,=|Image $$ZI$$ Limit|
MOV R2,#0

LOOP2 CMP R3,R1
STRCC R2,[R3],#4
BCC LOOP2

B Main
END

谢谢各位啦!

楼主:
呵呵!还是谢谢你对本帖的关注。

网友A:
你好歹得把报错的位置告诉大家吧

楼主:
不好意思,前面7行都是出的这个错误。ads中是这样提示的 unkown opcode line1。

网友A:
告诉我们是你贴出来的代码里的哪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