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帮我看看这样串电容以后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输入是200mv 100khz的正弦波,请问输出分别是多少?
(经计算4.7uf的电容,100khz下的容抗是0.339欧)

网友A(2010-06-01):
首先要看前级是否电压源,0.339欧的容抗要求前级输出阻抗很低才可以看成电压源。
其次要看后级输入阻抗,需要足够大才可以不考虑。
两个条件都满足,第一幅图显然分到一半电压。第二幅图,用相量法计算。

网友B:
自己不会算,就仿真一下,很简单,准确的。

楼主:
首先要看前级是否电压源,0.339欧的容抗要求前级输出阻抗很低才可以看成电压源。
其次要看后级输入阻抗,需要足够大才可以不考虑。
两个条件都满足,第一幅图显然分到一半电压。第二幅图,用相量法计算。 ...
引用 网友A:

假设前级是一个射级跟随器

网友A:
射极跟随器反馈并不是很深,输出阻抗要做到零点零几欧很难办到。
很低的输出阻抗,必须使用大环路深度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