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楼主(2010-06-01):
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什麽穩壓電源??說明白點

网友B:
具体情况说明白点,这样说就跟说“这个人死了,是什么原因?"一样。

楼主:
直流稳压电源,型号PS-305D,就是输出电压一直不稳,上下跳动

楼主:
:L  想知道是怎么坏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是不是負載的問題?你怎麼接的?還是直接出來就跳了...

网友C:
一般是电容坏了

网友D:
嘿嘿,反馈有问题

网友E:
很有可能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