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小小问题

楼主(2010-06-01):
呵呵,新手第一次来21IC,还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指点!

先问一下小小的问题:176~265VAC整流后对应的直流电压分别是多少V?我看到有人说200V~300V,有人说230V~350V,这个实际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根据负载大小会变动?谢谢大家

网友A:
整流后输出电压与滤波电路、源阻抗、负载阻抗都有关系,相当不确定,而且很难计算。
显然整流后输出电压是随负载变动的,否则就不要稳压电路了。

楼主:
哦!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