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调不到0?

楼主(2010-06-01):
这是一个变压器式的交流电桥电路。由于元件的误差和装配的原因。有些产品装出来始终调零不了(调节可调电阻可将输出幅度调小到一定范围,但是不能调节到零。可调电阻往那边调输出端都会变大)。

楼主:
那位帮我传下图片,版主怎么我现在始终传不了图片呢?提示说无效的图片格式。我的图片格式gif的啊

楼主:
再传图片看看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
两个次级L2和L3匝数不等。
两个次级L2和L3对初级漏感不等。
两个次级L2和L3对初级分布电容以及对地分布电容不等。

交流电桥,平衡不仅要考虑电压幅度,而且需要考虑相位。

网友B:
这个电路中的电位器只能对交流信号调零,对直流无效。
对直流来说,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近乎开环放大。
如果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不大,可将运放的+输入端接地。

楼主:
maychang:我做电位器的的意图就是用来补偿L2 和L3的个参数不相同。可以肯定的是L2和L3的信号相位完全相反(我用示波器查看过——将示波器的地线运放的+极,两个探头接到电感两头)。我的思路不对吗?awey:我是只取交流信号的

网友A:
awey说得对,先前我还没有注意到运放的直流增益。
此电路直流增益这么高,1mV失调也可以放大到零点几V了。

6楼:
示波器看,看不出微小的差异的。

楼主:
两位斑竹。再帮我看看有什么办法可将它调平衡。我实际产品使用的是单电源

网友A:
8楼的图改了,加了个电容C3。这样直流增益为1,运放失调大体上可以不再考虑。
搭电路再试试,如果还有此问题,那就是我在4楼所说的事情了。

楼主:
加电容,电路搭起来问题依然存在。说明下我的结构:L1夹在L2.L3的中间。调整L2,L3的机械位置可以达到平衡的目的。但是调机械位置很不方便。所以想用电路补偿。如是maychang所推测:相位问题可能性最大。那么这个问题可否用电路来解决呢?

网友C:
L2.L3为啥不用双线并绕呢?

网友D:
VR1换大点的电阻试试看。?

楼主:
回 lhqlhq2: 这是为了完成一个功能 L2 L3必须分开。zjswuyunbo:换电位器的电阻值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