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串口转接卡吗

楼主(2010-06-01):
大家有谁用过串口转接卡?小弟用的笔记本没有串口,但学习单片机需要用到,有人建议说可以用USB转接的,貌似又 有人说USB转的串口不稳定什么的,我真的不懂这方面。我主要想买那种叫什么EXPRESS接口的T形扩展串口卡,看淘宝上卖 的都要两三百吧。要是哪位兄长用希望给我一点建议。

网友A:
你用哪家的单片机开发板?我还以为现在开发板都是用USB的呢。
还有转接口不贵的,估计你问的是万能HUB了,只要专用的转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B:
现在有卖专用的连线,使经过测试的。

楼主:
HUB?我不知道!我说的是那种插在笔记本左端一个叫NEWCARD(我的电脑说明书写的名称,性质跟EXPRESSCARD差不多吧,因为我观察过我的那个接口也是T形口的)接口上的串口卡,网上卖时都说是真实物理串口,我没用过,就是想问下那个可以买回来用吗?把广告词复制上来:
产品特色

支持标准串行模式,即插即用,具有自动识别功能
符合ExpressCard/54mm标准插槽
输出1个独立9针标准串口,独占中断端口号而非虚拟设备, 可接各种串口设备
数据传输速率:110-230400Bps
串口部分具有中断控制地址,更好地解决复杂的传输控制系统,稳定有效保证数据流不会丢失
驱动程序支持win 9X/Me/2000/XP/2003/Vista, Linux

楼主:
有用过的好心人就跟小弟说说吧!我真的要急用啊

网友C:
没必要买那么贵的吧,100元以下专用转换接口就可以啊

楼主:
6楼用过吗?要是那样我就买便宜的了,关键还有人跟我讲那种便宜的转接卡用起来不稳定 啊!虽然我没用过但我也不想买回来用不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市面上卖的EXPRESSCARD串口卡如果是真的插在笔记本上后设备管理器里会出现COM1端口的标志吗?是不是出现那个标志就说明这个转接卡是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串口呢?我看过有串口和并口的台式机的设备管理器的端口有COM1和LPT的两个。

网友C:
有些质量是很差,但是一般都能用,相对正常的接口会有点小小的不稳定。
关键看你想做什么用,我用的USB转232一般也就是工作的时候用,平常基本不用的。

网友D:
不是不稳定的问题,是存在兼容性问题,不同计算机硬件平台、不同操作系统、不同应用软件、不同USB-串口转接桥片都会有兼容性问题,原生串口卡的兼容性则不会有问题,但淘宝上很多所谓的“原生卡”仍然是USB转的,只是板载USB而已,这样的卡并非原生,价格买到一百以上就是在诈骗,但上当的人不少。鉴别方法可在插卡之前记录系统硬件信息,特别是USB设备信息,插卡后如果USB信息增加必然不对,原生串口有专门的地址和中断资源分配,去看看台式机的BIOS就知道了。

楼主:
9L的前辈说的很到位,我今天下午已经下单买了一个,不管怎么样拿到手才知道真假。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那是物理串口应该在设备管理器里的端口里能找到COM口吧?要是USB转的串口应该是在USB设备下里出现。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很感谢大家对我帖子的关注,今天我就用我的经历给大家一个教训。
我花了两百多买到的所谓的真实的物理串口其实仍然是USB转的,虽然设备管理器出现了COM口,但仍然没有地址和中断,且在在电脑的系统信息里是在USB设备下出现的这个卡的标志。

网友E:
你要买那种PCI的,

楼主:
我的笔记本 不支持PCI的串口扩展。估计现在买到的EXPRESS串口卡几乎都是用USB转的,只是芯片不同,我在安装这个串口卡的驱动时出现了FDTI和FT232这两个名词,网上搜索了一下,FT232是一款将USB转换成串口的芯片。
厂家所说的占用中断端口号和真实物理地址纯粹是宣传,在系统工具的系统信息里根本找不到串口应该对应的地址和中断号。
我作为一个还没入门的小卒子现在知道了有些知识 不付出代价还是学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