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是3+2 那个+2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01):
哪里看到的?请贴出出处。

楼主:
3+2=5? 那个+2肯定有特殊含义吧?

网友A:
哪里看到的?请贴出出处。

你断章取义,谁知道它的原义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3+2=5 :lol

网友A:
找了一下,估计你说的是这个选型手册:STM8S和STM32选型手册(2009年8月中文版)

见上图:在对应3+2这一列的表头,标有USART UART的字样,这里表示3个USART 再加上 2个UART,其它行中只标有2或3的,表示有2个USART或3个USART。USART是具有同步功能的UART,比普通的UART功能更丰富。

USART与UART详细的区别,请看STM32参考手册,下面是参考手册中的列表。

网友B:
额外加的两个是简化的串口?

楼主:
就是选型手册哈,那你的意思就是3个高级的usart然后+2代表2个uart

网友A:
额外加的两个是简化的串口?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是有三个具有较多扩展功能的标准串口,和两个具有较少扩展功能的标准串口,是增强的而不是简化的。

所有5个串口都具有标准串口的功能,同时具有或多或少的扩展功能,比如支持同步通信,支持IrDA,支持LIN,支持ISO7816,这些额外功能都是其它MCU的串口模块所不具备的。

网友A:
额外加的两个是简化的串口?
引用 网友B:

除了9楼提到的之外,还要说的是,那两个串口也不是额外的,而是标准配备,:lol

网友C:
3 USART+2 UART,2 UART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