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TCON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06-01):
我买群创液晶,有的后面带,有的不带,说是时序板?
接ARM还用他另转吗?是不是也不用做升压电路了?

网友A:
是时序转换芯片,有的lcd需要,有的不需要,具体看手册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能不能解释清楚着点,比如接S3C2440,群创的不能直接接口吗?非要时序板吗?

网友B:
这样看你所使用的模组了,如果是单纯的SPI和i80接口的屏那就比较好办了,直接可以接起来
如果是TCON模式的屏,需要用专门的IC(也就是时序板)将单片机输出的数字信号转为模拟信号在给TFT进行显示

楼主:
谢谢楼上解释,.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