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耦合的问题

楼主:
借论坛朋友的一个图片说明一下问题
PC817这个光耦
输入的电压为5V,输出端的电压为24V,我的电路采用一个24V的电源输入,7805变压之后做5V。
光电耦合的两端地,如何处理呢?不能连在一起吧?否则就起不到隔离的作用了。
那么在PCB设计的时候,这两个地如何处理呢?

楼主(2010-06-01):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这2个地不应该连载一起,否则就起不到隔离的作用了,你可以用2个相对独立的电源来做就可以了。
在画PCB的时候应该做2个地线,分别走线。就可以了。
可以画2个独立的电源输入

楼主:
双电源的我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我现在是个单电源,5V由7805经过24V变压得到的。

网友B:
“5V由7805经过24V变压得到的”
那么这个光耦多余,分压即可。

网友C:
我觉得用单电源的话,地就不能分开了,要不没有回路了。
参考

网友D:
老兄,你这个问题神仙也拿他没有办法。

网友E:
要隔离,电源也必须是隔离的,否则没有意义,当然光耦的用途也可以不仅仅是隔离,这时的应用两端地连在一起很正常,但楼主的应用既然是隔离,那就要用隔离的办法,电源问题回避不了。

网友F:
还有,你找个电路有问题吧。输入输出的电压弄反了吧。输入应该是LED端的电压,楼主的工作电压竟然是24V。有问题的。还有 用光耦就是起到隔离的左右。两个地是不能连在一起的,应该分别走线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如果工作5V是24V变压得到的,那真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G:
隔离就是不想输出控制回路的大电流冲击耦合到弱电回路,如果共地了,那就形成了耦合回路,就违背了隔离的初衷了,电路抗干扰也就没有可能了

网友H:
这两个地肯定是要练到一起的,但不要直接连,要分析一下两边地线上电流的走向,尽可能避免地线共电流,最好能各自独立的从电源入口的地处引线

网友I:
两个地之间加一个磁珠或电感解决共模干扰

网友J:
两个肯定共地了啊,因为是一个电源,5V和24V是共地的啊

网友K:
不用隔离的,我们的板子就是24V和5V共地,用光耦输入输出信号的

网友L:
那不是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