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阻电容电路,但是还是不明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01):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带通?
算一下传递函数就可以了吧?

楼主:
:dizzy:2楼的能不能详细说下!多谢!

网友B:
可以仿真,幅频曲线一看就清楚。

网友C:
乍一看还以为电容降压呢,我想如果是带通的话,写下传递函数吧

网友D:
音频里的带通电路,就我理解,C2.R2为谐振回路。主要是用来消除后面R3,C3的自激震荡。C3为高频补偿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