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位电路!!!!!!!!

楼主(2010-06-01):
(无正文)

楼主:
有啥改良的方法

网友A:
这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限压二极管,正常情况下反偏几乎无电流。发热说明其它地方有问题,或二极管装反了。

网友B:
我也觉得你那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C:
Cap1信号电压超出箝位范围,信号内阻小,而又没限流措施引起的。

网友D:
信号内阻小,被钳位时,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