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01):
ge, edge, ST, RS, POS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24'd0;
else cnt <= cnt+1'b1; //循环计数

为什么上面的程序不加一条 if(cnt==24'hffffff)cnt<=0;
因为我记得C的嵌入式程序里面在累加前都会判断是否计数溢出,但是verilog的很多示例程序里我发现都没有这句判断是否计数已满的程序,是不是在FPGA里面不需要判断是否已满,满了以后+1就变为0了?

网友A:
是的,不过要看计数到多大把数据复位到零,如果只计数到100然后就回零,需要加一条if。

网友B:
信驰通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短信群发软件,拥有别的短信群发软件无法比拟的诸多优点。产品方案如下:

【商务短信群发】:
       可实现全国范围内移动、联通、小灵通手机号码的精准发送,显示号码为普通手机号码,发送为客户自发,成功率98%,发送时间灵活;资费较低、适合大量发送广告或非紧急通知;发送成功率高达98%;发送时间灵活;有效期长达一年;四网合一,全国畅通;发送速度快。

【信息通群发】:
       可实现全国范围内移动、联通、手机号码的精准发送,显示号码为普通手机号码,发送为客户自发或代发,自发不提供发送报告,代发提供发送报告,真实可靠;发送内容较为灵活;成功率98%;可提供全国精准手机数据支持;代发不用预约,自发时量大需要提前预约。

【IE短信群发】:
       可实现全国范围内移动、联通、小灵通手机号码的精准发送,显示号码为普通手机为号码,发送为客户自发;资费较低、适合大量发送广告或通知;发送成功率高达98%;发送时间灵活;有效期长达一年;四网合一,全国畅通;正规短信网关,号码可信度强;发送速度快。

【精准网关短信通全能版】:
       可实现全国范围内移动、联通、小灵通手机号码的精准发送,显示为国家正规审批特服号码手机号码;适合发送通知和企业应用;移动联通支持回复;到达率高达98%;速度快;后三位可由企业指定唯一识别,真实可靠;提供网关接口。

楼主:
是的,不过要看计数到多大把数据复位到零,如果只计数到100然后就回零,需要加一条if。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记到100回0需要if 记到大一点就不需要呢???

网友C:
估计如果你就是要计满的话,溢出大概就直接回0了

楼主:
有高手能给个确定的答复吗?谢谢

网友A:
cnt有24bit,最大计数16777215(0XFFFFFF),再加一就是0,如果你使用cnt计数只到100,必须用语句复位置零。

楼主:
哦 我知道了 ,是这个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