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IO口扫描12键问题

楼主(2010-06-01):
IO, AC

帮们看下

当SKEY1=0 skey2=sky3=sky4=1,此时若skey2=0了 就是按键4按下了
但如果故意按键2+5 或者3+6同时按下
一样可以检测到误认为是按键4按下了,有办法解决不?
我不需要组合键  想解决这种错误的情况

网友A:
简单,加io口就可以啦,呵呵,你又想省io口,又想做那么完美,那么当然难啦

楼主:
IO口 不够才这么做的
成本问题 又不好加键盘芯片

难倒就真没法解决?

网友B:
不需组合键的话是可以分的,SKEY2低电平输出时,其它为上拉输入时,Key4按下,SKEY1读到为1,而KEY2+KEY5或KEY3+KEY6读到是0;

网友C:
好像看到过

网友D:
这样子做行不?
4个IO口单独控制各自的按键,不要二极管,按键之间加电阻分压,通过检测不同的电压值来确定按下了哪个按键?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E:
楼上的方法不错
可以让你扩更多个

网友F:
全部扫描后再判断,好像可以。组合很庞大了:lol

网友G:
不如采用两个IO线,接PC键盘,岂不更强大了:lol

网友H(2011-03-26):
非得用这么多键干什么,普通仪器4-5个键就好了,实在不行用长按短按和组合键来搞定吧。

网友I(2011-06-18):
要二级管干啥,去了不是也行吗,只要空着就行了

网友J(2011-12-14):
好像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