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0-06-01):
如上图所示的光电检测电路,频谱宽度为10KHz,用示波器交流档测得输出噪声为1.8mV。用万用表测输出,从上电开始输出从20mV,在几分钟之内缓慢的变到了40mV,然后又变到了5mV。
于是我把探测器换成了100R的电阻,结果拿万用表测得420mV,可是电压过了几分钟又慢慢的变下去了,到了376mV,不变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电压值不稳定啊?谢谢各位给分析一下了!

网友A:
哦,哥们这个好像发过一次啦。
你确认运放输入端不用接电阻?
放大倍数你算过吗?
你的现象是否和这两个问题有关?

网友B:
D1换成100K欧的电阻试试,100欧太小了,直流放大倍数达到1000,温漂对输出影响比较大。
实际的D1阻抗是比较高的。

网友C:
你的问题的确挺奇怪,按理说lt1028的失调电压就算放大1000倍再算上温飘,也就几十毫伏。

网友D:
给你提供个参考,我做过的产品力有微弱信号采样,真个电路有很多讲究。用的运放是ICL7650,5.1M放大电阻,并以个200P/50V的瓷片电容(绝对不能用独石电容,电容必须是低温漂低漏电,瓷片电容的话注意耐压50V以上漏电流比较小),ICL7650使用直插,输入管脚挑起,就是类似于你的2脚,挑到空中和电容的一个脚连着再连着输入信号,还需要地环漏电流隔离处理,参考“OP放大电路设计/岗村迪夫”157~161页的描述。
这种微弱信号处理电路对PCB走线,器件选择,漏电流的处理,减少输入电容处理都得注意到,否则出来的信号会让你充分理解什么叫--郁闷。

网友D:
再给点提示:PCB走线时,电源线和地线并列,如果有多个运放最好使用树状走线方式,不要覆铜,减少输入电容。
如果你要使用贴片元件,必须严格选择退偶电容,防振荡电容,器件布置的位置要尽量减少信号的走线。大概就这么多吧,这样保证输出信号非常的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前端的体积有限,估计OP必须要用表贴的了,为什么输入腿要跳起来呢?就是为了减小输入电容??输入电容的影响有这么大么?麻烦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D:
腿挑起来时为了防止漏电流,这和你的信号电流有关,假如你的 信号电流到pA级,那么假如附近有个5V电源线经过,一般板子的电阻材料的电阻能到10M欧姆,所以干扰电流就能到达nA级,也就是说噪声告饶就比你的信号还大,还测个P啊,把信号完全覆盖了,所以挑起来完全是为了考虑漏电流的问题,除非你的板子用很高电阻率的材料,不过那成本将N贵。
所以说你的信号电流大小和PCB板材是决定你到底怎么处理漏电流干扰的关键,否则电路会失败,这就是微弱信号处理的关键。我说方法在pA级的信号输入都是有效的。一般光电信号电流是nA~pA级。
你非得使用贴片的,那可以考虑在PCB板子上打隔离槽,把电源线和输入信号线之间用打隔离槽的方法增加距离(类似于爬电距离吧),使用低漏电流的优质电容器,走线尽量最短,基本上就是将那几个重要的件的焊盘基本上师挨在一起那样防止,减少输入电容。

网友D:
给你个参考书籍------岗村迪夫/日本    OP放大电路设计
或者买本微弱信号电路设计方面的数,应该很多,“OP放大器应用技巧”松井邦彦/日本
没办法,这方面日本的数写的很好。别说我崇洋媚外-----师夷长技以制夷吗,呵呵!
淘宝上就能买到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