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成功率放大器件的增益带宽跟功率带宽的区别

楼主(2010-06-01):
各位大侠,最近看了opa541的datasheet,有两个参数没有看明白,上网搜也没有看到比较好的解释,特来求助大家。
1、GAIN CHARACTERISTICS           90db
    Open Loop Gain at 10Hz
     Gain-Bandwidth Product       1.6mhz  这个是增益带宽(增益带宽积?)

2、AC PERFORMANCE
     Slew Rate                            RL = 8W, VO = 20Vrms
     Power Bandwidth                                                                55khz
    Settling Time to 0.1%                      2V Step
     Capacitive Load
    这个是功率带宽
对增益带宽(积)和功率带宽是怎么定义的有什么区别,不是很明白,如果我要选择放大器芯片的话,该主要看哪个参数?(比如我输入信号的频率在350khz)

网友A:
增益带宽是小信号时应用的,主要跟放大倍数有关,功率带宽也叫全功率带宽是大信号时应用,受压摆率限制。

网友B:
Gain-Bandwidth Product 是增益带宽积,亦称单位增益带宽。这是小信号工作时的参数。
Power Bandwidth 是功率带宽,是大信号工作时的参数。此值必远小于前一参数,此参数必须规定在什么条件下测试。
主要看哪个参数,那要看你是小信号工作还是大信号工作。

楼主:
那大信号跟小信号通过什么参数界定,是幅度还是频率?
我是不是很菜啊。

网友B:
4楼:
大信号和小信号,和大音量小音量一样,显然是幅度上有区别。

楼主:
4楼:
大信号和小信号,和大音量小音量一样,显然是幅度上有区别。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
还在线吧,幅度超过多少属于大信号范畴呢

网友B:
6楼:
这可没有很严格的分界线。
你贴出的参数里面有个 Slew Rate ,一般称压摆率,是指输出摆动的速率。输出电压大到受此参数影响,那肯定是大信号了。但输出电压尚未明显受此参数影响时,输出的失真已经开始增加,这也算是大信号。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