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AD转换的参考电压

楼主(2010-06-01):
103K芯片的时候发现AD转换的结果有偏差

好象参考电压不是VDD,而是标准的5V

就是说我们VDD不是5V,AD转换结果会发生一定偏差

例如 VDD = 4.87V, AD输入为4.02V, 转换结果是823(计算结果应该是845)

哪位大虾可以说下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一个问题,A/D转换结果的偏差是不是一定由参考电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