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驱动mosfet

楼主(2010-06-01):
自己对电路设计这方面不是很有把握,还有器件的选型也不是很懂,贴一个我刚刚画的图,请大家指导指导。
我准备使用51单片机来驱动一个电磁阀。
电路图在附件里面。
不知道我这样的设计存在不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A:
5V电压不一定能够驱动此MOS管到饱和,这需要根据管子型号查手册或者实测。
R31没有必要,MOS管门极是绝缘的,并不消耗电流。
倒是门极与地之间必须有个电阻,否则MOS是关不断的。

网友B:
学习
R31不是光耦的限流电阻吗
maychang老师讲的门极是栅极吗?

网友C:
光耦有个电流传输比的,其实发光二极管已经决定了

网友A:
此地无需限流,本来就没有电流,何必要个电阻限流?
门极到地的电阻是必须的,否则MOS管不能关断。

此电极,英文是gate,就是“门”。
电子管中有个栅极,英文是grid,有“栅”“格”的意思。
但电原理图中往往都用字母G标注,有些书大概认为这两个是同一电极,将MOS管的这一电极也译作“栅极”。

网友D:
发光二极管没限流点阻

网友E:
这种驱动 我感觉问题比较多,建议参考一下成型的经典电路。没有一定的电流放大回路,上升时间会比较慢的,没有稳压管的门极保护,也容易Vgs过压击穿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否推荐一个成型的电路呢?
之前用过IGBT,好像很多资料都说IGBT的栅极电阻很重要,我觉得MOSFET也差不多,所以就加了个R31

网友E:
不好意思,我做得也比较少,主要看书上好多都是推挽输出的形式。NPN+PNP那种,我周围人好像都在用这种,比较可靠但性价比不一定高。这种可能并不适合您的行业。

网友F:
也许你这个电路Q5永远处于打开状态。
光耦输出级在发光侧没电流的时候的等效输出阻抗有多大?场效管栅极等效输入阻抗多大?
建议Q5栅极串联一个电阻,再下拉一个电阻,R31应该接24V,再依据所选的mos型号选择这几个电阻值,这样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呵呵。长进。。门极。。。

网友H:
如果不考虑成本,请用TLP250,保证驱动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提醒,我的MOSFET选错了。
老把三极管NPN与PNP与MOSFET的N沟道和P沟道混淆
十分感谢

网友I:
电磁阀的吸收电路一般用经典的RCD

网友J:
感觉maychang说得比较全,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再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