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声语音问题。

楼主(2010-06-01):
本人有一个设想,做一个超声语音播放设备,用来驱赶小动物。
1,考虑采用常规语音芯片,通过改变语音代码来达到频率增加的目的。但是大多语音芯片都有带通滤波器,很是麻烦。
2,由于对音质没有什么要求,能不能直接通过单片机DAC实现呢。

对语音还是门外汉,请教懂行的朋友,我的方案是否可行,请赐教。

楼主:
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没必要非得用语音芯片,找片存储器接个CD4040,再加个DAC即可

网友B:
“超声语音播放设备”,让我第一个想到超声波驱鼠器。买个回来剖剖看。
为什么要语音啊,小动物又听不懂人说话的。你又把频率超到了超声波了,人也听不到。

楼主:
主要是为了制造噪音和恐怖音,动物能听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语音代码直接DAC出去后就成了声音?

网友C:
DAC做应该很容易,但是超声波扬声器很贵,也很不好买,普通扬声器,基本上没用。

网友D:
超声波驱蚊,印象没见过真正有效的。

网友E:
555做个超声就可以了,难不成还要和小动物交流,吓唬下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