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难题:如何在半密封蒸汽环境下检测水位?

楼主(2010-06-01):
一般的水位不锈钢电极在检测100度以下的水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长期使用时,在产生大量蒸汽时就不可靠了,主要是蒸汽也会微弱导电;
使用浮球也不可取,长时间水垢会慢慢阻塞浮球的上下移动.
楼下有好办法吗?

楼主:
再详细说明一下:

                比如一个密封的铁罐,引出一个蒸汽出口,再引出一个加水口,然后加热铁罐产生蒸汽供外部使用,

              如何检测罐内水不够了,需要加水呢?

            注意检测方法要可靠,否则就会干烧.铁罐是是一台设备上的.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经验,

           反正我是没想到好办法

网友A:
超声波检测,红外线测距检测。

网友B:
蒸汽导电?闻所未闻。

楼主:
超声波太贵了,红外的长时间使用会结水垢,改变红外光的折射方向,估计不行.

回maychang,水蒸气应该有一定的导电性吧,也可能是蒸汽凝结在铁罐壁上起了导电作用.

网友C:
超声波还贵?这种距离的也就1万左右
你这个“锅炉”要出事了就不仅仅是赔钱的问题了……
不过按照你描述,可能还是浮球最简单可靠。水垢不是问题,毕竟你的炉子也是要定期除垢的吧,顺手清理一下就是了。

网友D:
找北京音乐乐乐,买他们的锅炉专用电容液位计,火电厂用的,安全级别高。
380度的超临界水,24H*365天不间断运行...

网友D:
水蒸气相对于水,基本的变化只是分子距离拉开了10倍,并没有多余的自油电子产生,故而比纯水更不导电,
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液态水往往含有矿盐,不是纯水。而锅炉内的空气是有限的,一定时期内不会更新。

网友E:
用多种方法综合起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单靠一种方法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危险作业,宁愿牺牲一定的误报机率也要提高安全性!

网友F:
复习一下连通器

网友G:
压力/比重

网友H:
产生蒸汽的时候,水位探针不会误动作的啊。我们就是一直这么用的,没有干烧

网友B:
水蒸气绝不会导电,任何蒸汽在100摄氏度都不会导电。
楼主的问题,是电极与容器之间的绝缘上面结露,形成一层水膜。这是液态水,是导电的。
解决的方法是使用憎水材料作为绝缘,同时尽量加大绝缘部分的宽度,避免形成连续的水膜。
这是最简单便宜的方法。

网友I:
找北京音乐乐乐,买他们的锅炉专用电容液位计,火电厂用的,安全级别高。
380度的超临界水,24H*365天不间断运行...
引用 网友D:

晕~超声波的都闲贵,那偶这东西也太天价了,哈哈!

楼主:
呵呵,结贴!
基本上可能会采用连通器方式,说实话,再有钱的主,也得考虑成本啊.

前几天给人作了个外包,为增加可靠性用了光耦,另外用的双面板布线,最后直接被淘汰;
因为有一个小厂用单面板也作出来了,厂家的人根本不考虑性能可靠性耐久性,就看价格和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