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文件竟然也可以包含头文件!请问有什么依据?

楼主(2010-06-01):
刚才试验了一下,启动文件中竟然也可以包含头文件!
并且编译没有错!
程序运行似乎也正常!

请问启动文件包含头文件 有什么官方依据么?

楼主:
比如说原先下面的三个量 在启动文件startup.s里面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然后我把这三个量弄到头文件haha.h里面

#ifndef haha_H
#define haha_H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endif

然后在启动文件startup.s中添上这句
#inclue “haha.h”

网友A:
为啥不能包含头文件呢?没有规定不给包含的,只要符合语法都可以

网友B:
只是符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