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SP下载问题...

楼主(2010-06-01):
我是刚刚接触单片机的学生,看了杜洋老师的<爱上单片机>的书后才第一次接触单片机.但是在使用USB下载线和STC-ISP下载软件的时候总会出现下载失败.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未命名.jpg不知道图中显示给MCU上电是什么意思啊?是把usb线上的电源正负极线拔了再插上吗?但是当我拔了电源正负极的线时,STC-ISP下载软件就自动关闭了,不知道所谓的冷启动要怎么操作?怎么样才能解决问题啊?
PS:1,杜洋老师是自己制作的USB下载线,但是他的店里缺货我就直接买的USB转TTL模块 /STC单片机下载模块.(主芯片是PL2303)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jpg
 2,杜洋老师是用STC12C2052演示的,我用的是STC12C4052AD,请问有影响吗?如能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只能慢慢查啊  原因太多了

网友B:
MCU上电:指usb线上的电源正极线

网友C:
PL2303吗,好像停产了,貌似现在是PL2303HX,不过,兼容性很差,要么是驱动不行要么是电路不行。
记得以前找了很多资料来DIY,而且很多都是PL2303的图,现在弄PL2303HX,电路有区别,驱动也有区别,后来弄坏几片芯片,而且不稳定,郁闷就不再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