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滤波

楼主(2010-06-01):
ja的片子滤波和lpc arm的滤波模式不一样大家都知道,但是sja的滤波根据屏蔽码,来屏蔽不需要的滤波的id或者选择性的选择11位id或者29位id中的一段符合要求的来进行接受,比如一个11位id 我把他分开来用  id1(3bit)id2(5bit)id3(3bit),如果我要接受id2必须为某个值的帧,如果用屏蔽码,只要屏蔽id1、id3,id2符合就接受,不符合,就不接受,但是在lpc的arm中,需要怎么做呢,用单个id表格 肯定不行,因为如果要所有情况都列举完,不可取,如果用id表格,他只是判断id是否在表格的上下限之间,不去比较各个具体的位,那要怎么写才能符合要求啊,求助大虾们

网友A:
在对速度相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让链路层广播,网络层进行处理。这样可以从任一个网上进行网络管理。

网友B:
CAN的滤波有2种模式:ID MASK和ID LIST,根据实际需要来用

楼主:
3# IJK 请问2292有这
两种模式吗 ,我有的资料里面好像没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