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是ttl还是cmos芯片?

楼主(2010-06-01):
atmega16是ttl还是cmos芯片?
我看它cpu是cmos的是否他就是cmos芯片。

网友A:
TTL采用的是BJT,在集成电路中基本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基于FET的IC技术。而FET中最为合适的是MOSFET,再加上互补类型设计,就形成了目前被广为应用的CMOS技术。

作为近年的代表性MCU-IC,atmega16自然采用的是CMOS技术。

网友B:
是的,现在的MCU都是CMOS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