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优先级判断用软件还是用硬件电路解决好?

楼主(2010-06-01):
请问高手:现在有“报错,警告,空闲”从高到低三个级别的信号,
想实现的功能是:
有报错只有红灯亮,
没报错有警告只有黄灯亮,
正常工作绿灯亮,
空闲状态绿灯闪烁。
用软件还是用硬件电路解决好呢?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硬件的可靠性和确定性高,但成本和电路复杂
软件实现简单,一般都用软件判断.

楼主:
硬件电路省了单片机,不知道成本大概会高出多少?

网友B:
你考虑下是用CPLD还是mcu吧,论成本还是mcu要低。如果只是做个指示灯,也不要求多块的响应速度,mcu比较合适,还要看你的信号输入是什么协议,就是简单的电平么?

网友B:
用74HC的话,成本可能不比MCU少哦

楼主:
现在做好了优先级电路如下:
不知道选哪些芯片?

楼主:
我希望两种方案做在一块,一个作为备用,万一做错了好补救。
我是新手,差不多算是第一个任务,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只是把设备上的信号用灯指示出来,一个小功能,CPLD太浪费了。
信号是OC输出的,灯是DC24v的。。

网友C:
一个低端单片机才一两块钱(再选带RC振荡器的,外部只需接个滤波电容),用74系列或者555的话,电路复杂不说,成本更高。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附件:不知道如何选片?
信号:
A--------红灯控制
W----------黄灯控制
I-O/C-----------绿灯的开关控制
I-L/F--------------绿灯的常亮和闪烁控制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D:
输入信号是什么性质?

楼主:
OC输入的

网友D:
与成本和今后是否扩展有关,考虑以后,建议用一便宜cpu

网友E:
感觉用单片机好,不贵,而且以后可以扩展

网友F:
选个块八角的单片机吧

楼主:
8角的?有这么便宜的吗?
现在市场上比较普遍,好买,又不贵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