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型号选择问题?

楼主(2010-06-01):
最近在学校做一个小课题,需要选用单片机,网上说AVR的不错,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有如下要求:1:所选单品机型号要方便与笔记本电脑(大多没有并口和串口)连接,最好是能用USB连接的 2:接口要丰富,能连接时钟控制模块、固态继电器,和射频识别设备  3:有液晶显示屏输出 4:价钱在200元左右的  呵呵,大侠们帮忙推荐一款吧,小弟不胜感激哦!

网友A:
商用够了.个人买不够.射频识别不知多少钱.估计这个贵.

网友B:
这个要求选AVR32差不多,不如选ARM,几十元搞定。不过带液晶控制器的ARM大多是BGA封装的,手工焊有难度
这是我以前用过的一种: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product_card_v2.asp?part_id=3638

楼主:
要是不带液晶屏呢,对我这个项目来说,液晶屏并不是必须的!

楼主:
等待详细的解答!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C:
对于ARM单片机,可以考虑用STM32F103,性价比高也有USB,可以找到很多款开发板,购买方便淘宝上可以买到。
如果想用在5V的系统,可以考虑新唐的,有USB,各种接口也很丰富,只是购买有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