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x时钟

楼主(2010-06-02):
STM32F10xx有内部时钟,启动后采用内部时钟,检查到外部时钟稳定后切换外部时钟,是这样吗?假如是这样,内部高速时钟能检查到外部高速时钟的频率吗?

网友A:
内部高速时钟不能检查到外部高速时钟的频率,除非增加外部电路。即使增加外部电路,测量的准确性也不会很高。

网友B:
内部时钟精确性不高,为何要用内部时钟去检查外部时钟的频率?
如果你有外部时钟,当然直接选用外部时钟了。内部时钟只是在外部时钟出错的情况下而切换使用的。

网友C:
检测外部时钟的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