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芯片在一块板上 电源怎么处理

楼主(2010-06-02):
设计的板子上有多块片子,类型都是一样的,当然了电源结构肯定也是一样的了,应该怎么处理,是各自用自己的,在电源层分隔呢还是电源连成片,将电源芯片并联(因为一个电源芯片带不了这么多片子);请注意:片间有信号线;

网友A:
增大“电源芯片”的功率,这才是规范的思路。

网友B:
板子的面积、电源芯片的散热、板子功耗的考虑、成本等。增大电源芯片的功率,恐怕要加上大电感及电容,而且大功率的电源芯片,价格恐怕较高。
至于电源芯片的并联,是不是更麻烦?

楼主:
to  HWM: 举个例子,板子上有3块DSP,选什么电源芯片比较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