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常用的TFT-LVTTL转LVDS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0-06-02):
稍大尺寸的液晶模块用LVDS接口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就是那种驱动液晶屏的

楼主:
谢谢帮顶啊~
坛子里的高手呢?帮个忙吧。

网友B:
几通道的?

网友B:
THC63LVDM63A

楼主:
液晶手册上写的是1-channel,实际包含四对差动信号。

网友C(2012-02-07):
DS90C385A/DS90CF386 single link
DS90C387A/DS90CF388 dual link

网友C:
SN75LVDS83B clock up to 13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