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烧录问题

楼主(2010-06-02):
我目前使用了几款FLASH的单片机, 然后烧录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设置过密码之类的东西,都是默认设置.
然后在重新烧录芯片时, 会有:
必须使用原来的程序擦除掉芯片里的数据, 然后再调入新目标程序进行烧录方可.
如果直接用新程序烧录, 则无法完成.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如果我不设置密码, 烧录后默认生成的密码是否与目标代码相关, 生成原则如何?

谢谢!

网友A:
可以先整体擦除再编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
看芯片手册,有可能是芯片自动加密的原因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现代单片机ABOV,Flah的,易操作有时间看一下附件,谢谢

7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