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胜利VC9806+万用表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0-06-02):
如题,表烧了,换了7129还是不正常,电压档不是0,总是显示1(超量程),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我测量它的32脚对0V电压为8V左右,正常的表为5V左右,请问为什么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楼主:
唉!咋就没有人理呀!

网友A:
32脚是信号输入地吧,量量基准电压时多少,输入电压差事多少,实在搞不好,不行换块表算了,便宜

网友B:
应该是使用不当烧了吧!上面应该还有其他的IC吧,判断一下其他IC,说不定全烧了呢

楼主:
是电压跟随器烧了!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