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发个MINI USB的资料吧。

楼主(2010-06-02):
(无正文)

网友A:
标准USB,Mini-USB接口定义

       看到网络上有很多USB,Mini-USB接口的**,里面很多的贴图要么不清楚(不是照片,而是手画的),要么就是错误的(按照它的标法插头都插不到插座里),考虑到USB连线和接口的广泛使用,特重新整理编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介绍的是标准USB接口定义
USB是一种常用的PC接口,只有4根线,两根电源两根信号,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把正负极弄反了,否则会烧掉USB设备或者电脑的南桥芯片!

其中ID脚在OTG功能中才使用。由于Mini-USB接口分Mini-A、B和AB接口。
如果你的系统仅仅是用做Slave,那么就使用B接口。
系统控制器会判断ID脚的电平判断是什么样的设备插入,如果是高电平,则是B接头插入,此时系统就做主模式(master mode)
如果ID为低,则是A接口插入,然后系统就会使用HNP对话协议来决定哪个做Master,哪个做Slave。
这些说明为技术人员总结的,仅供参考。

我们手机上一般用的都是B型Mini-USB口

下面贴一张常见的USB接口图片

从左往右依次为:miniUSB公口(A型插头)、miniUSB公口(B型插头)、USB公口(B型)、USB母口(A型插座)、USB公口(A型插头)

原文地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4176

楼主:
看过这个了。。

网友A:
还想要死马?USB通讯协议?漆力

USB技术大全
USB技术大全
USB技术大全
USB技术大全
USB技术大全
USB技术大全
USB技术大全

楼主:
T叔把箱底的货都拿出来了。呵呵。。看看先。。有需求再呼叫T叔 O(∩_∩)O~

网友A:
〓◆ USB技术不全 14册 68.4M ◆〓

USB.part01.rar (4.88 MB)
USB.part02.rar (4.88 MB)
USB.part03.rar (4.88 MB)
USB.part04.rar (4.88 MB)
USB.part05.rar (4.88 MB)
USB.part06.rar (4.88 MB)
USB.part07.rar (4.88 MB)
USB.part08.rar (4.88 MB)
USB.part09.rar (4.88 MB)
USB.part10.rar (4.88 MB)
USB.part11.rar (4.88 MB)
USB.part12.rar (4.88 MB)
USB.part13.rar (4.88 MB)
USB.part14.rar (4.88 MB)
USB.part15.rar (45.2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