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如何限制电流

楼主(2010-06-02):
如题,我现在用LM2575想给手机充电用,输出为5V,但充电电流过大。 短路的时候电流可达到2安培还要多。 所以想办法把电流限制在800MA以内,如果直接串电阻的话发热太厉害,各位大侠有没有其它办法来实现。比如串或者并接二极管什么 的。。。    PS:手机电池电压为3.7V里电,一般4.2V算充满电,一般充电器空载电压为4.3V。我的这个输出是5V,当然如果5V不行的话我可以改成4.3V
原文地址:http://www.eehome.cn/read.php?tid=34023

楼主:
我想串接一个正向电压为0.7V的二极管,然后就不知道怎么限制电流了

网友A:
以2575为电源运放和mos管做个800mA恒流源能行吗,不过5V到4.3压差太小。可能不好实现。

网友B:
仔细看2575的手册,其负载电流都是可调的。手册中有1个章节:Inductor value selection guides,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当其输入电压一定的时候,配置不同的续流电感,maximum load current 的值将可调。所以可以控制在800mA以内。

网友B:
建议lz最好换一个IC,比如AAT3110-5 输出100-150mA,不会烧坏电池,而且充电也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