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10-06-02):
当多个中断同时发生的时候,arm只处理高优先级而忽略低优先级中断,那么,当arm正在处理低优先级中断的时候,高优先级来了。周立功的书上,只说,低优先级中断不会被中断,那,等低优先级中断执行完成后,还会执行高优先级中断吗?

楼主:
有请高手帮助

网友A:
只要中断标志还挂在那里,前面中断完毕后,此中断就会响应。

楼主:
那么,中段标志位会被置位吗?

网友A:
那么,中段标志位会被置位吗?
引用 楼主:

这要看具体的中断源。有的可以是事件触发(也许就是你所谓的置位,如脉冲沿触发),而有的则可能是事件检测(如电平检测)。如果是事件触发的,事件发生后会记录在案;而如果是事件检测的,则事过忘却。

楼主: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说的中断标志不是中断寄存器的标志位啊,就是指触发中断的中断信号,是吗?看来我们的理解有点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