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机机做小车,倒车和转弯,怎么做一个声音提示?

楼主(2010-06-02):
单机机做小车,倒车和转弯,怎么做一个声音提示?就像真的汽车上一样,倒车时,后边有一个喇叭:“倒车,倒车”//要用什么芯片,占I/O少的?音质没要求,只要能发人声音就行了,存放录音的时间没要求,只要几个词,“倒车”,“左转”,“右转”?当然,成本越少越好!不好意思呀,积分为零了,,没有积分,,哪位大哥帮下小弟,3Q了!

网友A:
我没有做过,不过接触过,芯片的话,你上网找一下,应该有专门的这种芯片的,然后再看下datasheet,里面应该会详细教你这个怎么用的

网友B:
有语音芯片的。。。

楼主:
......................说了当没说.........

网友C:
1.找语音芯片,自己做语音开发,如果不是量产,你玩不起那个成本。
2.要简单弄个蜂鸣器就叫了。

网友D:
做过蜂鸣类的···语音芯片没弄过···

网友E:
语音芯片可以用凌阳的,不过成本就。。。

楼主:
网上找了 个ART9600 可以分段录音60sec,芯片20块左右,不过引脚太多,用不来。。还有个ISD的录放15sec,芯片5元,加外围 原件一共12元,,不过,这芯片不能分段录放。。

楼主:
哪有你们说的这么复杂。。
根本没了解过这方面的东西就在那里误导我们新手!
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
看来很多东西还是自己 Google 好一点!

网友F:
我这里个放音模块,可以通过I2C控制发声音,多少段,每段多长时间,什么内容你说就行,我把模块给你做好。你的单片机要占用3个IO口。控制DEMO程序资料里,你只要把程序般过去,接好I2C的线就OK了。
q 1227639417

楼主:
11楼的兄弟,谢了~!下来看先!

网友G:
有输入区位码,念汉字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