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这个原理图该选什么芯片啊?

楼主(2010-06-02):
见附件

网友A:
电路就是门电路构成,与非门和非门
cd4011与非门、74hc04非门
但是用一些二极管、三极管、电阻也能搭出来

网友B:
如果速度没有要求的话,你随便找些与非门和非门都可以了,Onsmei、TI之类有都。

网友C:
这个原理图该选什么芯片啊?
看看你输入是什么器件来,输出是前去控制谁(什么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