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体切割磁感线产生电流

楼主(2010-06-02):
是否可行,当人体经过的时候,切割线圈的磁感线,线圈产生电流,此电流经过放大,在检测电流产生动作。
     人体切割磁感线产生多大的电流啊一般,能进行放大后在判断是否有人经过吗??

网友A:
可以。但是为何不用红外发射接收遮挡式检测呢?
而且让人带个线圈,还不如带张ID卡……

楼主:
主要是要成本低,用线圈可以减小成本,线圈固定在板子上,不用带在身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A:
搜索“人体接近开关”即可

楼主:
有磁的接近开关吗

楼主:
要求要人体接近时感应到电动势

网友B:
成本低???

人体切割磁感成本可一点都不低哦~

网友C:
ID 卡里面就是线圈天线

网友C:
ID 成本也很低

楼主:
成本线圈加上外围的放大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