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电路图,有什么缺陷

楼主(2010-06-02):
,大家帮帮看看,这个电路存在什么问题,输入0-50MA,不管输入是多少,输出就是667MV,不变化,电源5V。

网友A:
最后一个运放接成正反馈了。

网友B:
楼主是想搭一个仪表放大器么?后级确实正反馈了!

楼主:
最后一个运放是画错了,应该是同向端和反向端画反了,只是图错了,实验搭的平台电路没有错,是想搭一个仪用放大器,可是输出没有反应。

网友A:
不只是正负输入颠倒了吧,R5也接错了。你用单电源工作的话要注意输入共模电压,不能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