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荷泵问题

楼主(2010-06-02):
(无正文)

网友A:
去MAXIM找找看

网友B:
你用什么得到-1.5V电压?如果是+1.5,并且电流不大,还可以考虑电荷泵,如果不是,可能要考虑电感型反压开关电源。

楼主:
我用的是锂电池转化成-1.5v

楼主(2012-04-10):
我使用了一段时间cat660,用着还好,主要是我的电流要求比较低,大概在几个uA即可

网友C:
电荷泵需要周期性开关信号,如果系统本来就有单片机可以产生开关信号可以省点成本,否则得用555电路或其他震荡电路产生周期开关信号也麻烦,成本上应该也不会有太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