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功率放大电路输出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0-06-02):
各位前辈高人,最近我也在看关于功率放大电路,对功率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的确定有些迷惑,跟大家请教一下。
1、假如在单管甲类变压器耦合放大电路中,放大电路的本身阻抗是怎么确定的?是由晶体管本身的性能,还是由晶体管在电路中的静态工作点有关?
(我的理解是放大电路本身有个输出阻抗Z1,在此阻抗上Z1上输出功率最大,而负载可能的阻抗为Z2,所以就用到阻抗匹配,将Z1匹配到Z2。)但是对于Z1怎么确定的还不知道。
2、对变压器阻抗匹配的理解问题。如果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为4欧姆,而实际阻抗有100欧姆,是否变压器初次级变比设定为1:5即可?如果负载阻抗是50欧姆的话,折算到初级是50*(1/25)还是50*25?
看资料看迷糊了。

请大家解答一下。

楼主:
回复一下顶顶,怎么贴不上图了

网友A:
1、“阻抗匹配”是很容易让人迷惑的。
在小信号工作的放大器等等,前后级之间信号传输,往往要求“功率最大”,此时前级输出阻抗与后级输入阻抗相等是“功率最大”的条件。
但在功率放大器这样的工作情况,要达到“功率最大”,条件却不是功率放大器输出阻抗和负载阻抗相等。这是因为此时约束条件已经变成电源电压、功率管的动态范围等等。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重要。
比较常见的音频功率放大器,例如音响中的放大器,因为施加了电压负反馈,其输出阻抗都相当小,远小于负载阻抗。
2、续前,“如果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为4欧姆”这个条件就不对,应该是“功率放大器要求的负载阻抗是4欧姆而负载阻抗为100欧姆”。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可能有500欧姆,也可能是0.5欧姆。
功率放大器要求的负载阻抗是4欧姆而负载阻抗为100欧姆的话,变压器匝数比应该是阻抗平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
1、“功率放大器要求的负载阻抗是4欧姆而负载阻抗为100欧姆”。这句话太关键了,点睛之句!
我对您上句话 的理解就是,功放输出最大功率要求的阻抗为4欧姆。但实际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不一定就是4欧姆。不知道可否?

2、“功率放大器要求的负载阻抗是4欧姆而负载阻抗为100欧姆的话,变压器匝数比应该是阻抗平方比”
是否应该是变压器匝数比应该是阻抗比的开方?

maychang老师,我们太敬佩您了!

网友B:
音频功放还有定压式或定阻式一说,还请maychang一起说一说

网友A:
4楼:
1、是。
2、是。

网友A:
5楼:
定压和定阻,见于较早的扩音机,尤其是电子管扩音机。现在几乎见不到定阻输出的功率放大器了。
所谓定压,即输出电压为定值,与负载阻抗无关(当然还要在放大器允许范围内)。显然这只有放大器输出阻抗较低情况(近似电压源)才有可能。通常这是在输出端取输出电压进行负反馈实现的。
定阻输出,即要求负载阻抗为一定值。通常这种放大器输出级没有加负反馈或仅有不深的比较弱的负反馈。

楼主:
学习maychang老师!
好像哪位兄弟专门开了个帖子,感谢maychang老师的,大家去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放大器的输出负载,是否有功放的输出功率跟输出电压决定?就是说我知道要求放大电路输出的功率了,再知道vcc电压,计算出电阻,这个电阻就是负载要匹配的电阻。
但看到单管共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已经由电路本身确定了,如下图。输出阻抗=RC。
我的疑惑是: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由电路本身属性,还是后来的计算设计。

楼主:
我迷糊了,上楼问题,maychang老师已经回答了。

网友C(2011-03-11):
同样的疑问:请教下maychang:单管共射极放大电路驱动LED,继电器都可以,问什么驱动喇叭的时候声音很小!

网友A:
11楼:
估计是喇叭阻抗不符合该放大器能够达到最大不失真输出的要求。